跪求各位大神,APM2.8起飞就跳舞跳的厉害,求450参数

楼主(2016-04-24):
各位大神,高手,小弟前阵子购买APM2.8  折腾到现在,不是侧翻就是跳舞,无法稳定高自动调参。现求各位大神帮帮忙参考下PID数值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TU0NjY0MDU3Mg==.html?firsttime=0&from=y1.4-2(这是起飞视屏,根本拉不回来好像不受控制)

网友:
重刷固件,2.8不好,apm都这样,我都用2.6了

楼主:
现在用的最新的,V3.3.2.   请问您刷的是什么版本

网友A:
速率的P太小,默认是0.15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速率的P太小,默认是0.15

  老是往左飘怎么回事?

网友:
参数重置,重新刷固件,校准。默认参数飞就挺稳。参考apm自动微调,然后apm自动调参。

网友:
9楼真确

网友:
引用 楼主:
老是往左飘怎么回事?

水平校准重做,调整机器重心到重心位置

网友:
看泡泡的视频

网友:
APM不能用3.3.1,建议用3.1.5。459轴距的话,PID调不好的话用默认也能飞稳

网友:
我用2.8直没怎么动过参数!

网友:
你所有的参数都是P大于D,这样决对会跳舞。你把D加大,加大到大于P的时候再试一下。P过大,就会修正的力度过大,但是D又很小,修正的延迟又很短,这样必定会造成跳舞。
而且,你的I也可以适当的加大。慢慢加,直接效果正常就行了。I过大也不行。

网友:
全部重新校准,然后用旋钮调参,起飞的时候果断点

网友:
D:\地面站 f450自动调参获得 非常稳

自动调参

网友(2017-05-09):
楼主电机震动太大了,影响加速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