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 菲凡N2 OSD连不上GPS怎么办?

楼主(2016-04-24):
通过转接线不能发现GPS

直连没问题,可是线也找不出什么问题啊!难道真的要去再买一个转接线。邮费都比线贵!唉

网友(2017-02-16):
我的osd今天到的,也是没有GPS信号

楼主(2016-04-29):
引用 网友A:
新手课堂,NAZA-M-V2-LITE,加装非凡N2版本FFOSD的方法
http://www.moz8.com/thread-41513-1-1.html
(出处: ...

好好上了的,是线不好使,厂家重发的线,现在好用了。

网友:
等待大神解答,准备入手N2

网友:
连不上早店家啊

网友B:
对了,osd你有没有通电?

网友B:
我记得非凡osd 一头杜邦头线要接动力电,av输出/输入

网友C:
可以的,你是不是没有通电?

网友D:
OSD带的线都没有用上吗,GPS的并连线,osd要单独供电,上面的指示灯亮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了,osd你有没有通电?

其他都正常,油门位置,地平线显示,飞行模式,都在显示器显示了,都正常。就是没有GPS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记得非凡osd 一头杜邦头线要接动力电,av输出/输入

是的,osd独立供电,并且给发射供电。其他都在显示器显示正常,只有GPS连不上。飞控直连就没问题。通过转接线就显示无GPS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的,你是不是没有通电?

osd独立供电,并且给发射供电。其他都在显示器显示正常,只有GPS连不上。飞控直连就没问题。通过转接线就显示无GPS其他都示正常,只有GPS连不上。飞控直连就没问题。通过转接线就显示无GPS

楼主:
引用 网友D:
OSD带的线都没有用上吗,GPS的并连线,osd要单独供电,上面的指示灯亮了吗

亮了,给发射供电,图传都好使,屏幕显示都正常,就是连不上GPS

楼主:
谢谢!闹心啊,我找店家又给我发了一条,自己掏邮费

网友A:
新手课堂,NAZA-M-V2-LITE,加装非凡N2版本FFOSD的方法
http://www.moz8.com/thread-41513-1-1.html

没有好好上课,或OSD坏了,看看能否连接电脑,给OSD升级固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