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T810架子未起飞怠速每个轴抖动厉害为什么?

楼主(2016-04-25):
刚新装的飞越T810架子带电动脚架+郎宇4110  340KV+飞越1555折叠+6S 10000达普+零度X4
还未起飞怠速每个轴晃都晃动,然后机架在地上都扭动。手机连接飞控数据内
电机平衡提示“良好”、“逆向电机震动2-3”、“顺向电机震动2-3”
没敢起飞不知道什么原因。回家换上1555的碳纤桨还是如此,只是震动有所减小。飞控数据电机平衡依然会提示“良好”、“逆向电机震动2-3”、“顺向电机震动2-3”
请高手给判断一下是那的原因

网友A:
拉起来试试吧  地面晃也有可能是脚架原因  脚架软了也会晃     机臂连接也好好检查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拉起来试试吧  地面晃也有可能是脚架原因  脚架软了也会晃     机臂连接也好好检查一下  ...

机臂检查过没问题,没干拉起来拍直接翻了,我有个电机和其他的电机不是很同步我也做的油门行程,T8FG遥控油门杆推到到第二个格电机才有反映,遥控器也做了校准。我飞越680+天九遥控就没着多问题。郁闷

网友:
好奇怪啊

网友:
没玩过大机,帮顶!

网友:
检查结件是不是都连接好了,然后检查你的桨是不是装错了,都正常直接起吧,飞低一点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