绕圈飞行的时候失去方向感。炸了!求这个配件叫什么~

楼主(2016-04-25):
箭头所指的垫片。薄薄的~~

网友:
整个叫桨座,上面的一个圆形的叫桨压片。找个孔径和厚度差不多的垫圈也可以替代。

网友A:
看图感觉楼主的桨貌似装错了哇  那个桨压片应该是装在桨叶上面的不是装下面

网友:
地面都炸裂开啦~威力这么大

网友:
我是来看飞机的

网友:
这个东西叫压桨片,你用的郎宇x2212一个电机配一个,电机价格78元左右,我买过一个,这个垫片几毛钱吧,但是有的黑心的,会收几块钱的样子

网友:
找找tb应该有第三方的,便宜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图感觉楼主的桨貌似装错了哇  那个桨压片应该是装在桨叶上面的不是装下面 ...

我靠,我也是装在下面了,回家赶紧改

楼主:
谢谢各位的回答。。我今天去了炸鸡现场。地毯式的搜查。找到了那个螺母和垫片了~~

网友:
我靠,把地上炸开那么宽的缝

网友:
炸的天崩地裂,也是醉了,用平底法兰螺母或者用厚点垫片就好了。

网友:
朗宇 压桨垫片

网友B:
为啥会炸呢?不是有绕圈模式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啥会炸呢?不是有绕圈模式么?

怎么搞。绕圈???

网友:
引用 楼主:
怎么搞。绕圈???

APM不是有6个模式么,其中一个就是绕圈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