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 请教泡泡老师睿思凯X9D PLUS遥控器问题

楼主(2016-04-25):
泡泡老师:为什么遥控器选择接收机LR12模式下,设置不了失控保护了。

网友:
为什么不能哦。同是模式

网友(2016-09-28):
泡泡老师x9d plus选择X8r接收机,遥控设置1到16通道接收机后,对频后设置失控保护了但顾,按照进入油门值的设置后,关控,地面站失控保护不会显示反航模式,求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