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特技模式手动空翻

楼主(2016-04-25):
apm切到特技模式下,空翻飞机翻转后没法回正,或者是当飞机升高翻过来时没法回正,直接面朝地飞,快接近地面时才有点要翻过来的意思可是已经晚了。用的是f450机架,6yuerc,2212,920kv电机。

楼主:

apm切到特技模式下,空翻飞机翻转后没法回正,或者是当飞机升高翻过来时没法回正,直接面朝地飞,快接近地面时才有点要翻过来的意思可是已经晚了。用的是f450机架,6yuerc,2212,920kv电机。

网友A:
兄弟你把情况说清楚啊

  apm切到特技模式下,空翻飞机翻转后没法回正。(你空翻后是否马上切到自稳模式,如果你没有切换到自稳模式下它肯定不会回正,特技模式就是纯手动模式,你不切自稳就手动回正)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兄弟你把情况说清楚啊

  apm切到特技模式下,空翻飞机翻转后没法回正。(你空翻后是否马上切到自稳模式 ...

就是已经翻过来了,但是是面朝下 回不正,舵一直打到底的。就面朝下摔下来。或者是快接近地面时才要回正,但是已经晚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是已经翻过来了,但是是面朝下 回不正,舵一直打到底的。就面朝下摔下来。或者是快接近地面时才要回正 ...

你翻过来切回自稳模式没有

网友:
既然能翻着朝地飞,就能翻着朝天飞!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翻过来切回自稳模式没有

没有切,一直是特技,按理说特技一直打舵的话能翻过来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切,一直是特技,按理说特技一直打舵的话能翻过来呀

操作流程应该是油门加大升到一定高度后,快速降低油门打舵翻滚。看到翻滚过来后加大油门拉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