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 2.8 新BUG。谁能解决??? [

楼主(2016-04-25):
apm2.8  MP版本1.3.37 固件版本3.1.5其它模式一切正常 ,就是不能切定点模式。

网友A:
你切定点时GPS定位了没?

网友B:
这个模式不是3.2才加的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切定点时GPS定位了没?

定不定位都没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模式不是3.2才加的么

3.2之后的哪个固件比较稳定。请告知。谢谢。。

网友C:
你真的不懂吗?把这个版本的第四改为返航,第六该定高就欧克了啊。

网友:
你切定点时GPS定位?

网友B:
引用 楼主:
3.2之后的哪个固件比较稳定。请告知。谢谢。。

APM好像3.2.1用的多吧

网友D:
换个地面站看看

网友:
坐等大神

网友:
换个3.2.1试试

网友E:
你切定点时GPS定位了没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切定点时GPS定位了没

定位了。。都十几颗星了。还是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APM好像3.2.1用的多吧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真的不懂吗?把这个版本的第四改为返航,第六该定高就欧克了啊。

我真的不懂,欢迎老师赐教。
第四改为返航,第六该定高,也试过了,,也是不行。我失控返航自动切到六通道,所以六通道设置的RTL。

楼主:
引用 网友D:
换个地面站看看

换过三个地面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