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新到手F3飞控问题(问题解决,油门行程中点设置问题)

楼主(2016-04-25):
新手,超级新手,请教关于F3飞控问题,
     所有都连接好了最简单的连接,飞控,分电板,接收机,已经调试好ok,电机方向,油门校准,遥控解锁,现在主要有个问题,解锁后,稍微上推点点油门,在CF里面的电机显示,3号电机就一下满油,飞机是平放状态,这是为啥?file:///F:\Tencent\User\40711767\Image\C2C\ZIQAL8UJMZF9Z$SP_0X~(LR.png换了飞控还是这个问题,按道理,在平放状态,只轻推油门情况下,4个电机油门显示应该都一样滴,奇怪滴就是3号电机就是一下满油门,我尝试过对调电机,对调电调,还是3号问题!!!请大侠帮忙解决下,有的说是遥控的油门行程问题,需要设置好最高点,最低点,和中间位置,还有舵角问题?请教啊!!!
  忘记说了,我的遥控是天地飞7通的遥控,接收方式是PWM模式,分电板电连接接收机,接收机和飞控连,然后1,2,3,4四个通道连接的是1到4号电机的信号线

问题解决了,是遥控油门行程中点设置问题,一定不能偏离CF软件里面设定的中点值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是东莞可乐嘛?如何解决这个问题?调节遥控?

这个问题基本就是摇杆的行程和中点没设置好~之前帮个朋友排查了好久 才发现原来是这个问题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是我见过的第N个有这种情况的人了,包括我自己也是这样的,这个无解,F3就是这样的

不是无解~是你们没看好教程~这个问题基本就是摇杆的行程和中点没设置好~之前帮个朋友排查了好久 才发现原来是这个问题的~

网友:
没问题的,只要瞬间加油保持一致就对了,如果加油不动,会出现你这种情况,正常

楼主:
有大神,KrellZou帮忙分析了下,估计可能是我油门,方向,等各种中立点设置问题,图片就是遥控的各种中点,明显偏离CF的中点1500,晚上回去把遥控调节了,再看结果,如果正确,再来和各位说
以下是KrellZou大神的视频,很有收获http://v.youku.com/v_show/id_XMTUxODgyNDYyNA==.html?firsttime=0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是我见过的第N个有这种情况的人了,包括我自己也是这样的,这个无解,F3就是这样的

如果是这样,我感觉就是固件bug,应该要修复滴,提交这个问题,算法

楼主:
引用 网友C:
飞起来就好了 翻了找我 我用过的所有F3 包括naze32都是这样的

问题怎么飞起来?放平情况下,4个电机油门都不不一样,如何起飞?

楼主:
引用 网友D:
加速計較準了没?不要槳,連著电脑,用手提起飞机,慢慢擺动,看方向是否一致。 如不行,重擦固件。

你说的这些都试过,我就是没浆叶情况下,轻推的油门,固件我早就刷过了,方向什么都ok滴,我拿到板子,就调了加速度计滴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是我见过的第N个有这种情况的人了,包括我自己也是这样的,这个无解,F3就是这样的

你是东莞可乐嘛?如何解决这个问题?调节遥控?

网友B:
你是我见过的第N个有这种情况的人了,包括我自己也是这样的,这个无解,F3就是这样的

网友(2016-06-17):
楼主在不,天地飞7如何设置行程中点

网友D(2016-04-26):
加速計較準了没?不要槳,連著电脑,用手提起飞机,慢慢擺动,看方向是否一致。 如不行,重擦固件。

网友C:
飞起来就好了 翻了找我 我用过的所有F3 包括naze32都是这样的

网友:
肯定3号电机受力,手持鸡鸡,稍加油门,手动平衡摇晃,飞控自然对电机控制,我这只是理论,个人建议

网友:
我的CC3D刷CF以后就这样,我就没敢上桨试验,现在又刷回去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问题怎么飞起来?放平情况下,4个电机油门都不不一样,如何起飞?

我当时换了5个naze 最后听群里说直接起飞就好 飞起来稳稳的 你不去试就别想飞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问题怎么飞起来?放平情况下,4个电机油门都不不一样,如何起飞?

起飞的时候哪边偏了自己打杆纠正下 保证能顺利起飞 你也可以在地面站打杆调整 也能看到4个电机的转速相对稳定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是东莞可乐嘛?如何解决这个问题?调节遥控?

遥控中立点调好,不过这个影响很小,调小3个轴的i值能稍微好点,但实际上3号电机加速也没什么影响,主要飞起来会稳就行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是无解~是你们没看好教程~这个问题基本就是摇杆的行程和中点没设置好~之前帮个朋友排查了好久 才发现原 ...

跟遥控中立点没关系的,3号电机加速是CF的通病,但是对起飞和飞行没什么影响,所有版本的固件我都刷过了,都会有这个问题,除非把横滚俯仰和方向3个轴的i值都调到0才不会加速,3号电机加速不会影响飞行,所以可以忽略这个问题,倒是有不少朋友都出现起飞后飞机往一个方向偏的问题,目前还没找到解决方法,也有的朋友换了电调以后问题就解决了,等有时间再继续测试

网友E:
我的f3刚装机也这样,跟着科瑞尔邹的一套流程走下来问题解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的f3刚装机也这样,跟着科瑞尔邹的一套流程走下来问题解决了

新机器,就不存在这个3号电机满油门情况?

网友E:
引用 楼主:
新机器,就不存在这个3号电机满油门情况?

我刚上f3的时候也出现四个电机完全不同步,拉油门有的电机满油门有的电机零油门,通过校准低位高位和电调解决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跟遥控中立点没关系的,3号电机加速是CF的通病,但是对起飞和飞行没什么影响,所有版本的固件我都刷过了 ...

关键现在不是加速,是总是满油,这样电机始终满油状态是不对滴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刚上f3的时候也出现四个电机完全不同步,拉油门有的电机满油门有的电机零油门,通过校准低位高位和电调 ...

你这个高低位是再那校准?电调要调整啥?

网友:
引用 楼主:
关键现在不是加速,是总是满油,这样电机始终满油状态是不对滴

去试飞后再说吧。。。

网友:
这个是什么软件 刚收了一个f3

网友:
安啦,cc3d刷cf,bf,都能飞得很好,中点是要调的,pid也要调的,飞起来爽的很

网友:
请问楼主,天地飞遥控的油门行程中点怎么调,我和你的问题一样,还没解决,谢谢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跟遥控中立点没关系的,3号电机加速是CF的通病,但是对起飞和飞行没什么影响,所有版本的固件我都刷过了 ...

跟你说方法你去验证了么?你说是通病 怎么还是那么多人去用CF?要不是你的行程和中点没设置好,要不就是你的飞控有问题了,还有就是你说的电调可能也出现问题,通病的话,会有那么多人用CF但是却只有一小部分人存在这个问题么???CF就是第一次设置麻烦,做不好流程就出现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跟你说方法你去验证了么?你说是通病 怎么还是那么多人去用CF?要不是你的行程和中点没设置好,要不就是你 ...

通道中立点肯定设置了啊,这是最基本的,换了2个飞控了,问题依旧

网友:
引用 网友B:
通道中立点肯定设置了啊,这是最基本的,换了2个飞控了,问题依旧

那排查吧,反正你说的通病是肯定不存在的,不过不排除同厂家的飞控做工问题(不知道会不会出现这种情况),1000,1500(FUTABA1520),2000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这个高低位是再那校准?电调要调整啥?

高低电位是遥控给出的,在遥控上校准,反正我是根据科瑞尔邹那套流程做下来,具体是什么地方起了作用我不记得了,现在四个电机启动完美同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