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请教一下四轴侧翻问题

楼主(2016-04-26):
昨天首飞apm四轴,参数默认,自己用手抓住测试了前后左右,拨动遥控感觉没问题,用自稳模式在正常解锁的情况下起飞,垂直上升还是比较平稳,大概有七米高的时候拨动方向杆,结果一打方向就翻机,试了三次都是一打方向就翻,电调罗盘什么的都校准了,不知道哪里出现问题,电调是好盈天行者,电机是朗宇2212,求解救

网友:
飞行日志导出来 大家看看

网友:
检查正反桨、电机正反转是否正确,检查遥控器通道是否正确,在地面站中看飞控反馈是否正确,重新校准加速度计等,可以尝试重新刷版本低一点的固件看看

网友A:
检查通道有没有搞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查通道有没有搞错!

通道应该没错吧,手抓测试左右前后感觉对应的遥控方向都对

网友A:
引用 楼主:
通道应该没错吧,手抓测试左右前后感觉对应的遥控方向都对

我说的是模式通道,有没有打在手动模式了?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说的是模式通道,有没有打在手动模式了?看看。

模式是自稳模式

网友B:
上日志吧  有日志比较好分析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日志吧  有日志比较好分析

今晚再上日志,手机地面站可以导出吧?

网友:
各种检查吧,电机顺序,转向,GPS方向,飞控方向,等等的不平衡都会造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