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 Frsky X9d Plus 电压回传只有CELS变量没有CELL变量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6-04-26):
Frsky X9d Plus 电压回传只有CELS变量没有CELL变量是怎么回事?接收机是X6R,也就是接上FLVSS电压回传模块后有总电压数据,但是没有各个电池的数据。在控上获取新传感器逻辑量时只得到了一个CELS,我看人家的这个都叫做CELLS的,我这边这个却叫CELS,分电池的CELL始终没有.

网友(2016-10-28):
引用 网友A:
谢谢大师解疑释惑,在F3和XSR接收的情况下不可能有单节电压相关信息回传,因为缺少flvss模块接入电池输入 ...

对对,就是这样的

网友(2016-04-26):
去群里问问大神,我见他们讨论过

网友:
路过,,帮顶!!!拿牛币走人!!

网友:
虽然我没用过,我想问一下你飞机端电池的平衡头上接了东西么

网友B:
opentx2.1 回传架构全变了,默认得到的一个综合回传项目cels,显示总电压,
那么单节电池电压,必须手工添加,从cels里提取即可,方法看下图

欢迎加群探讨 (frsky交流群:474159185)

网友A(2016-10-26):
引用 网友B:
opentx2.1 回传架构全变了,默认得到的一个综合回传项目cels,显示总电压,
那么单节电池电压,必须手工添 ...

X9D控,XSR接收,的按照此设置仍无法识别单节电压,无法选择“从CELS里面提取”,接收的问题亦或是我设置有问题?请大师点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X9D控,XSR接收,的按照此设置仍无法识别单节电压,无法选择“从CELS里面提取”,接收的问题亦或是我设置 ...

要提取单节电压,必须是外接flvss电压传感器的情况,如果你用的f3飞控,是不可能得到单节电压的,因为没有像flvss电压传感器那样,每节电池都要接,所以飞控使用vbat检测动力电池的总电压,只能得到总电压,还有飞控回传的电压,虽然遥控有cels显示,但实际准确的是vfas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要提取单节电压,必须是外接flvss电压传感器的情况,如果你用的f3飞控,是不可能得到单节电压的,因为没 ...

谢谢大师解疑释惑,在F3和XSR接收的情况下不可能有单节电压相关信息回传,因为缺少flvss模块接入电池输入口,应该是这么理解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