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 APM+miniOSD数据不更新,求大神

楼主(2016-04-26):
apm2.8飞控,miniOSD加图传硬件都是最新版本,电压,卫星数量,经纬度没显示,解锁后电压有显示,但不更新,刚装上电压传感器后看有电压显示就试机,差点飞丢了。
接上地面站后一切又正常,电压卫星数量经纬度都有显示变化, 但APM和OSD断电后又不更新。试过老地面站恢复默认和启用遥测,都没用。现在就差重刷OSD了。
哪位大神遇到过这个现象,有没有方法解决——————

网友:
去MP上面设置一下就可以了 那个可选硬件哪里

网友:
这个应该有个教程你查看看

楼主:
地面站设置都试过,没用

网友:
重新刷一下OSD固件,遇到类似问题,可以按一下OSD上面的复位按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