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接收机杜邦头松了该怎么办

楼主(2016-04-26):
飞控连接接收机的杜邦头松了,有时候飞行中就没信号了,好盈15A的电调又有个特性,是2秒没有信号输入就切断油门,飞机就硬生生的从几米的高空摔下来。
关于杜邦头,因为不会自己做头子,我除了想到把线剪断重新焊个杜邦头,没其它好办法,不知道大家都是怎么处理的?

网友:
剪了重焊

网友:
新手不懂帮顶~~

网友:
用针退出来,压扁一些

网友:
直接焊接最牢固

网友:
重新做个头吧小心出故障

网友:
插好,上热熔胶,新手最直接,最方便的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