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线求助,Apm2.8 3S电池。在线等?

楼主(2016-04-26):
目前有一个坏的头戴LED灯。拿来改装到飞机上。请问我怎么样才能有5V以下的电压。apm 2.8 3S电池。外加一个报警器。在线等!

网友A:
分线板接一个5v降压模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分线板接一个5v降压模块

有没有更直接的办法呢。3S平衡充的接口是多少钱?

网友:
UBEC   5V电压

网友:
直接从接收机取5伏电原

网友:
不建议从APM取电。虽然apm上都是5v。BEC或者降压模块才几块钱一个。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没有更直接的办法呢。3S平衡充的接口是多少钱?

平衡口取电?电信充满4.2v j到降落3.7v 电压够吗?

网友:
降压模块靠谱 电压稳定重量不大 价格不高

网友:
搞个3a的bec吧!小了不够用!

网友:
用带5V输出的电调

网友:
算好电阻值,串个电阻直接3s供电
简单粗暴

网友:
降压模块,网上购1角硬币大小电压3S以下可调,电流最大3A,价格几元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