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什么设备可以自动给电池平衡到3.85

楼主(2016-04-26):
每次飞完都得一块一块给电池冲到3.85,有时电压高了,B6那放电电流简直不能忍啊,如果电芯不平衡的话,那1块电池它绝对敢给你平衡上整整一天。。。有没有什么好的设备可以自动给电池平衡到3.85,要那种自动的,电压高了自动放电低了充电那种,最好是能一下插十来个一起平衡的,求推荐哦

网友A:
用b6的storage模式就行

网友A:
其他的高端充电器都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b6的storage模式就行

B6我有,这几个电池得平衡几天。。。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他的高端充电器都可以

我要一次插很多个上去就不用去理的那种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要一次插很多个上去就不用去理的那种

高端一点的充电器一般是双路输出,可以一次平衡2个,不过速度快

网友:
买个icharge308 买俩并冲板 一次16个一起冲中立位      还有你别这么较真 3.8±0.1保存都没问题的 平衡精度也不用那么精确 充电器电表还有误差呢  费时全是因为平衡精度太高 费那功夫都飞几个起降了

网友:
cb86便宜好用

网友B:
我的充电器有平衡充电 到3.8就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充电器有平衡充电 到3.8就停的

我的也有关键是速度慢的要死,还得一个一个的

网友:
充电器不是可以设置充到3.85。cb86plus,充电模式设置到3.85,放电模式设置到3.85。一次可以8块电池。

网友:
a6好像可以的

网友:
充电的时候选择保存模式就可以了 好像是storing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B6刷固件

B6还能刷固件啊?刷了有什么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D:
PL8

是充电器?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充电器?

楼主:
引用 网友D:

晕,这价格我去买308了。。。

网友:
我用a6加保姆,可插上16组3s放电,放到多少自己设置,按开始就不用管了

网友E:
别的高端的没用过,现在用乐迪CB86Plus,八块电池设置存储模式高了自动放电低了充满

楼主:
引用 网友E:
别的高端的没用过,现在用乐迪CB86Plus,八块电池设置存储模式高了自动放电低了充满 ...

好不好用,这个?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不好用,这个?

好用啊,你可以看介绍,我的用了一年了没啥问题

网友:
高端点的充电器 或者A6那些加保姆什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