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PS模式飘的问题 泡泡老师你在哪

楼主(2016-04-26):
如题  手里现在F450 naza 非凡m8n

GPS校准了  参数按照泡泡老师的视频调整的  LED绿灯长闪

GPS模式起飞  没有一下加大油门 慢慢加的油门  将要离地的时候  整个机子往后倾斜 然后降油门  着地  再慢慢推油门 又是将要起飞的时候往左倾斜

落地  换姿态模式 起飞很平稳  起飞以后往后飘了一下 赶紧修正 BB响响起  落地

现在的问题就是 GPS起飞 会飘

百度了下  有人说应该一下油门加大 然后让机子起飞后自己修正 另外我的GPS线是绕着支架下来的 会不会也是跟这个有关系呢 求大神解答

网友A:
地面效应拉慢了起飞会倾斜  起飞要迅速一点       GPS会飘  检查罗盘  GPS卫星信号      GPS安装的方向要一致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地面效应拉慢了起飞会倾斜  起飞要迅速一点       GPS会飘  检查罗盘  GPS卫星信号      GPS安装的方向要一 ...

大疆起飞降落都平稳,能调成那样就牛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疆起飞降落都平稳,能调成那样就牛了

有没有发现精灵有时候起飞也会有点倾斜?地面还算平整的情况下    拿精灵做过地效测试               何况他这个是F450的架子。。。

网友:
非凡的m8n还是算了吧,炸得你不知所措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地面效应拉慢了起飞会倾斜  起飞要迅速一点       GPS会飘  检查罗盘  GPS卫星信号      GPS安装的方向要一 ...

这个是不是也要预热  刚开机之后等搜星绿了就起飞 就有点飘  飞了两分钟下来了  不断电再起飞 GPS模式就很稳

网友:
搜星时间   一般是6颗星就满足定位的  但是多一点效果会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