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 自动调参的问题

楼主(2016-04-26):
谁知道是什么原理?另外在代码中哪个地方是讲这个问题的。请不吝赐教

网友:
个人感觉应该是通过加速计 陀螺仪等那些各个器件给出的反馈   然后根据反馈自动调整的平稳状态     就相当于人走路一样 怎么走才不会摔跤 走的稳

网友:
至于代码这些个玩意我就不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