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 关于APM2.8的自动飞行

楼主(2016-04-26):
使用地面基站起飞,点图片中的解锁后就弹出  错误:飞行器拒绝了这个命令。怎么解决,而且数据窗一直显示故障保护。求助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了泡泡老师教程没有

没找着,可否劳驾贴个链接

网友A:
[泡泡老师教程]新手APM、PIX 飞控使用教程汇总,方便查询 http://www.moz8.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1095

楼主:
引用 网友A:
[泡泡老师教程]新手APM、PIX 飞控使用教程汇总,方便查询 http://www.moz8.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 ...

好像并没有讲如何自动起飞的问题

网友B:
手动起飞  待GPS信号稳定后切自动模式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手动起飞  待GPS信号稳定后切自动模式试试

手动解锁与起飞走航线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使用动作面板里的解锁/锁定就是提示错误:飞行器拒绝命令。我需要用到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它敢拒绝,给它点颜色瞧瞧!

网友B:
引用 楼主:
手动解锁与起飞走航线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使用动作面板里的解锁/锁定就是提示错误:飞行器拒绝命令。我需 ...

貌似要在参数里面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B:
貌似要在参数里面设置

请问是哪个参数

网友B:
论坛找找吧   以前好像见过这样的      那个玩意我也没研究的那么透彻  用的比较少的功能。。。。

网友D:
遥控器要拨到自稳

楼主:
引用 网友D:
遥控器要拨到自稳

自稳,自动都试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论坛找找吧   以前好像见过这样的      那个玩意我也没研究的那么透彻  用的比较少的功能。。。。 ...

好吧,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