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越意外事故

楼主(2016-04-26):
昨晚看天气好出来飞飞。我穿越机没放在地上起飞是直接手拿着机尾起飞一加油往后偏直接打到我手马上就肿了。一看遥控器往后微调打在最低了不知道那个混蛋碰我了的遥控器,所以各位模友在起飞前好好检查检查在起飞避免发生事故。

网友:
出来玩一定要注意自身安全和他人安全

网友:
安全第一

网友:
注意安全

网友:
七龙珠快快许愿

网友:
手滑点了赞,对不住了啊

网友:
艾,一定要注意

网友:
还好是穿越

网友:
航拍机还不敢拿在手里呢

网友:
我都是开着油门锁,放的远远的

网友A:
嗯,跟我上次一样,以为没事,结果手抓试机,结果头一天晚上装好的,电机顺序弄反了,说等到明天调机的时候在改吧,结果第二天忘记这茬了,在结果上浆,推油,直接一下翻了。幸好没打到脸上,打到左手食指的指甲盖上了。半个指甲干里面都是淤血,这个指甲得长好久才能复原哦~~!玩机一定要小心,像你,我,这种就属于没事装逼,疏忽大意,存在侥幸心理类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嗯,跟我上次一样,以为没事,结果手抓试机,结果头一天晚上装好的,电机顺序弄反了,说等到明天调机的时候 ...

我第一次也是。打到指甲都烂了当场流血不止

网友:
毛毛雨啦

网友:
飞机,安全第一

网友:
图片亮了

网友:
千万注意检查,不要忽视细节

网友B:
珠海南溪

楼主:
引用 网友B:
珠海南溪

中山三乡的

网友C:
我怎么就没看明白,你们的穿越机都没有锁定功能吗?我每回飞穿越机都必须用两个手来解锁,根本没办法拿飞机。而且是人一般远离飞机才解锁飞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怎么就没看明白,你们的穿越机都没有锁定功能吗?我每回飞穿越机都必须用两个手来解锁,根本没办法拿飞机 ...

我解锁油门打右下角就可以解锁了。单手操作

网友:
小伤而已,高手就这样练成的

网友:
拿在手里起飞本来就是作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