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中炸鸡

楼主(2016-04-26):
宝宝苦但是宝宝不说
1900KV。20A 3S电。   空中拉烟

网友:
这怎么烧了过载了?

网友:
电调都这样了~~

网友:
什么牌子的电调,多少安的?

网友:
猜是银燕

网友:
好可怕,不敢用了吧?

网友A:
自从穿越机银燕电调连续烧完之后再也不碰银燕了,

网友:
呜呜呜呜呜呜

网友:
什么电调?

网友:
引用 网友A:
自从穿越机银燕电调连续烧完之后再也不碰银燕了,

我的银燕也是4个轮流烧了个遍

网友:
超载了吧,哈哈哈哈

网友:
负载大了

网友:
表示慰问。

网友:
空中烧电调

网友B:
5v供电烧了,可能是你用电调给飞控供电造成的。建议你把电调的三根线里面其中一根红色的5v电源线挑出来剪掉,飞控用一个电源转换模块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B:
5v供电烧了,可能是你用电调给飞控供电造成的。建议你把电调的三根线里面其中一根红色的5v电源线挑出来剪掉 ...

不是那个,电调的线都是焊的一条信号线,飞控就是分电板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