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10 3508 电机在450/550机架上选择的问题请教。。。

楼主(2016-04-26):
目前作为次新手一直飞450机架,配备的是2810 750KV+1147的桨,3S 5200挂上云台在1550克的样子,空机+云台1200克。

纯玩,所以以后不会上680这样的大架子,顶多用到550/600的架子,使用4S电池。

现在准备升级电机在3508 550KV和700KV的时候开始纠结了

550KV省电   700KV拉力相对大

550机架最大上14寸桨

700KV 13寸拉力都1800了,550KV 14寸拉力才1600

4个电机差了将近800克拉力

我比较喜欢拉力冗余的多些,但又想相对省电

现在该如何选择。。。

750KV

700KV

550KV

网友:
3508  kv550     配6S  13寸,不会让你失望的

网友:
550,碳架,2810,12寸。4S足够。3508比2810自重加30g每个,4轴多120G。算力效?纸上谈兵吧?换个好机架才是你升级的重点。

网友A:
3508 380KV 配15寸桨. 6S电池.续航能力不会让你失望的

网友:
7楼正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3508 380KV 配15寸桨. 6S电池.续航能力不会让你失望的

其实这样就必须要换机架了,最少要650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其实这样就必须要换机架了,最少要650了。。。

是的,当然换650机架呀.后续升级和挂载什么的也方便.

网友:
650的有什么了机架推荐?

网友:
直接3508上6s电池,我的就是,8A起飞,2600mah飞12分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