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 新手请老鸟帮忙啊,电机转速不同步

楼主(2016-04-26):
在组装完后,拿手里大致水平的情况下,慢推油门,发现有一个电机转速过快,老是要往一个方向偏,微调调过了不行。

网友:
电调没有校准吧

网友:
做好油门行程 电机对调一下看看是不是还有问题 APM的话注意别刷最新固件

网友A:
一致性太差,快速起飞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致性太差,快速起飞试试

不行啊。一样侧翻,就一个轴上快。。。

网友:
电调校准过吗,也可以和另一轴对调一下电机,看是电机还是电调问题

楼主:
SimonK 30A无刷电调 如何调校?

网友:
校准电调:度娘下吧

楼主:
油门行程每一个都调校过,

网友:
拆开电机外转子看看是不是磁钢掉了一片

网友:
什么飞控都没说

网友:
最简单就是做个信号并联Y线,四个电机全连上电调通电,信号线插在接收机油门通道校准给油看四个电机转速是否一致,一致就说明飞控有一路电机信号输出有问题,我就遇到过飞控电机输出问题,不一致用替换法转速不一样的电机按到别的电调上看转速排除电调问题,确实是电机问题最好换掉

网友:
首先飞控用水平仪来调试飞机水平,
在卸载螺旋桨,遥控器油门最高,你看看你的电调说明书,基本上是滴滴声后油门最低。

网友:
重新再装一遍

网友:
校准一下电调,。。。。。。

网友:
校准油门行程 水平

网友:
电调恢复出厂设置

网友:
顺带问一下泡泡老师的学习qq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