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烙铁问题,

楼主(2016-04-26):
今天买了几个电芯回来自己DIY,使用的是60W电烙铁焊接,为什么烙铁沾上焊锡是融化的,在焊上电芯正负极后焊锡突然凝固了,焊不了,请问是不是烙铁的瓦数不够高还是什么其他原因呢,请求解答

网友A:
瓦数不够,你可以把电芯片或者电线芯剪掉些,焊接时间不能太长,以免损坏电池

网友:
在焊线和极片上加点助焊剂。(不是焊锡膏)

网友:
功率太低

网友:
用白光烙铁,便宜好用

网友:
焊时,烙铁头在助焊剂(松香)沾沾,烙铁头上应挂着焊锡且焊锡光亮,才好焊接。

网友:
两边都上好锡 然后再焊 烙铁一直用白菜白光 速度快

网友B:
我用的自制白光烙铁,温度开到了300度,基本能对付电极的大号镍片。楼主的现象应该是瓦数小了。

网友C:
自组电池:
1.极耳打磨
2.剪短极耳到合适长度
3.极耳上点松香或者焊锡膏
4.等电烙铁温度上升,一般是3-5分钟,可调温度的吧温度调到200以上
5.使用含有阻焊剂的焊锡
6.开始干活

话说我就用两把电烙铁,一把25W的焊小东西,一把50W的焊大东西包括自组电池

网友D:
焊接时不要把电芯搞的太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焊接时不要把电芯搞的太热了,

谢谢,焊电芯是不是需要功率高点的烙铁才能焊住呢,因为本人使用60W的烙铁一碰上电芯正负极焊锡立马凝固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用的自制白光烙铁,温度开到了300度,基本能对付电极的大号镍片。楼主的现象应该是瓦数小了。 ...

有可能是烙铁功率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自组电池:
1.极耳打磨
2.剪短极耳到合适长度

我的烙铁是60W的,沾上焊锡接触到正负极焊锡就凝固,根本焊不了什么情况

网友E:
功率太低,关键是焊锡不行,焊的时候最好用到把被焊物体表面挂一下,先对被焊物体上锡,这样更加容易上焊

楼主:
引用 网友E:
功率太低,关键是焊锡不行,焊的时候最好用到把被焊物体表面挂一下,先对被焊物体上锡,这样更加容易上焊 ...

被焊物体是上了一层锡了,而且比较圆润,就在合焊时没有融化

网友:
瓦数太小  买白菜白光焊台吧  几十块 很好用

网友:
十一楼正解

网友:
把极片用刀子刮粗糙点。。。。。。。。。。。。。

网友F:
极片有没有打磨?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的烙铁是60W的,沾上焊锡接触到正负极焊锡就凝固,根本焊不了什么情况

极耳上镍片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极耳上镍片了吗?

尔极已经转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极片有没有打磨?

有可能是电烙铁瓦数太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瓦数不够,你可以把电芯片或者电线芯剪掉些,焊接时间不能太长,以免损坏电池

谢谢指点

网友:
打磨并剪短极耳到合适长度。

极耳上来点焊锡膏,电烙铁温度上升高点再焊。速度要快。

网友G:
电芯焊好了吗?60W的烙铁,烙铁头保养好够用了。1.用平头断锯片刮极片;2.给极片烫松香;3.烙铁头挂锡在平木板上平戳极片(上锡).

楼主:
引用 网友G:
电芯焊好了吗?60W的烙铁,烙铁头保养好够用了。1.用平头断锯片刮极片;2.给极片烫松香;3.烙铁头挂锡在平木 ...

60瓦的不行,现在好了,把原来烧掉的200瓦烙铁换了个发热心好起来超速又漂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