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知道怎么给电池放电?

楼主(2016-04-27):
有没有可以自动给电池放电的设备,最好能设置放电截止电压的?

网友:
平衡冲都有的吧

网友:
有专用电子负载放电仪

网友:
充电器就可以。

网友:
有个三合一放电器,可以平衡电池电压和设定电压放电,

网友:
平衡冲大都有,A6, B6

网友:
平衡充电器都可以的

网友A:
平衡充就行了,自动给你放到保存电压,一般是3.8v

楼主:
引用 网友A:
平衡充就行了,自动给你放到保存电压,一般是3.8v

平衡充那太慢了。。。

网友:
飞机绑住,大油门轰

网友:
     大功率放电就找电子负载把,不过有点贵

网友:
有冲放板呀。。。。。。。。。。。。。。

网友:
A6  B6那些充电器都可以给电池放电啊

网友:
马云家多的是锂电放电仪

网友:
有专放电到3.8ⅴ的,到淘宝网搜搜

网友:
大功率放电就找电子负载  https://2.taobao.com/item.htm?id=528346958289&spm=686.1000925.0.0.sb6tI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