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单电机实测效率和悬停实飞效率差别咋这么大呢?

楼主(2016-04-27):
    最近打算改装我的哈博森109四轴,所以先测试了一下该机原厂电机效率,有个问题不太明白,请教大家
      实验设备:电机:109飞机原装2212电机(KV值不清楚);
                       电调:109飞机原装电调(20A);
                       桨叶:109原厂桨叶(94XX);
                       遥控:华科尔D10+RX1002接收;
                       电池:2200mah/3S 30C(测试时电池电压为12V)
                     功率计:航模专用功率计

首先,我用以上设备测试单电机拉力,拉力稳定在250克时,功率计显示该电机的功率在19.5W左右,算下来的电机效率是12.82克/W;效率还是蛮高的
接下来,我把电机电调装回飞机,再把功率计也固定在飞机上进行实飞悬停测试(全部设备总重1010克,测试时无风,GPS定高定点模式,悬停高度约1.5米),在飞机稳定悬停状态时,功率计显示的总功率为127W左右(之前测得109原厂飞机和原厂遥控对码成功后,在电机未解锁的待机状态下功率为6.5W左右),这样算下来,在悬停状态时,单个电机平均拉力252左右,而单个电机平均功率却高达30W,计算得出效率只有8.4克/W
    我想请教大家:为什么同样在250克拉力下,实际悬停飞行时的效率比单电机测试时的效率低这么多?多消耗的功率是耗在电机上还是飞控板上?

网友:
我觉得应该是控制的时候电机有不断地加减速造成的

网友:
飞控板没这么大功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