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面站失控返航设置

楼主(2016-04-27):
请问大家为什么我的地面站失控保护设置为什么没有返航这个选项?

网友:
看你的飞行模式设置

网友:
不是启用总是返航嘛?enable always RTL

网友:
RTL不就是返航

网友:
不是有了么??????????????????

网友A:
你的設置已經是正確的了!!只要把遙控器上的油門關控後設置低於975就可以了~~看看泡泡老師的視頻設置吧~~很詳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設置已經是正確的了!!只要把遙控器上的油門關控後設置低於975就可以了~~看看泡泡老師的視頻設置吧 ...

我是很好奇第一张图是我的地面站第二张是教程上的,为什么我的没有Enabled always RT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