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niosd显示不正常,哪个大神帮帮忙吧

楼主(2016-04-27):
纯新手,搞不定了,哪个大神帮帮忙吧!

楼主:
咋了?啥情况?

网友A:
按下osd上面复位键,mini osd经常这样,确定线路没问题就行了!

网友B:
固件不行,刷这个版本
https://pan.baidu.com/s/1dEAecSh

网友C:
按下osd上面的按键,还没用的话,查看apm背面osd引脚是否短接

楼主:
引用 网友C:
按下osd上面的按键,还没用的话,查看apm背面osd引脚是否短接

晚上回家看看吧!谢谢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下osd上面复位键,mini osd经常这样,确定线路没问题就行了!

复位不管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固件不行,刷这个版本
https://pan.baidu.com/s/1dEAecSh

我回家试试吧!再次感谢

网友D:
osd没有供电,飞控供电,osd也需单独供电或通过图传供电,如果只是单飞控供电就会显示你的那个图像

网友E:
只显示画面 没数据是吧?  吧APM 拆开  有2个 焊点  焊上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只显示画面 没数据是吧?  吧APM 拆开  有2个 焊点  焊上即可

卡在启动界面!并且界面显示不完全

楼主:
引用 网友D:
osd没有供电,飞控供电,osd也需单独供电或通过图传供电,如果只是单飞控供电就会显示你的那个图像

两边都供电了呀!一边用apm供电!一边用电池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