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一键空翻有没有人试过

楼主(2016-04-28):
这样设置,试过的来说说看

网友:
多加一个通道,7通道设置一键空翻,就可以了

网友:
多加一个通道,7通道设置一键空翻,就可以了  想法不错  有待考证

网友:
期待结果    不过大机这么搞会不会可惜了呀

网友:
高度一定得够,掉高厉害的很

网友:
掉高严重,有的飞行模式不行

网友:
本人试过,要注意两点:1、四轴飞机设置在手动或自稳模式下起飞,高度最低20米。第二、把设定的翻滚键打开,在油门或前后左右杆达到1800的值时四轴飞机会向先到达1800值的杆方向翻滚。

网友:
今天在练翻,没一次成功

网友(2017-11-01):
具体怎样设置啊,小孩的玩具都有这个功能。应该可以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