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调电线连接的问题,新人求住

楼主(2016-04-28):
刚入门不久,最近打算换机架,原来的450机架有中心板很容易理解,但是新机架上没有,所以想问一下4的电调怎么连接起来和电源那些。我的是极翼P2飞控一套的,网上很多教程都有那个电流计,但是有的人说P2不需要电流计,直接走线就可以了,这里就开始不明白了。另外新机架内部空间有点紧凑。

网友A:
用集线板,几块钱一个,把所有电源线都焊上去,现在还有带降压模块的集线板,很实用,要是空间不宽裕也可以省掉集线板,电调的红黑线都焊在一起,但一定用大功率烙铁,焊锡焼透,防止虚接

网友:
同用F450机架,飞控放中心,接收器和飞控供电电源并排放在飞控屁股,电池放底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集线板,几块钱一个,把所有电源线都焊上去,现在还有带降压模块的集线板,很实用,要是空间不宽裕也可以 ...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