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 请教各路大侠,能带着条幅上天的是什么机型

楼主(2016-04-28):
我看到很多两轴的,照片回头补上,另外,小机型怕带不起来,想买s900又怕炸机,所以请教大家给点儿建议

网友A:
飞越680改810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飞越680改810

把下端固定在地上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飞越680改810

这办法真聪明

网友A:
引用 楼主:
把下端固定在地上吗

没有固定,当天风大,飞得低。由于条幅风阻大,建议条幅宽度限制在50cm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固定,当天风大,飞得低。由于条幅风阻大,建议条幅宽度限制在50cm

打孔不行吗

网友:
小机挂小的,大机挂大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打孔不行吗

打啥孔啊,只要载机大,人都拉得动,就看你的需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打啥孔啊,只要载机大,人都拉得动,就看你的需求

你不怕条幅缠到螺旋桨里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不怕条幅缠到螺旋桨里吗

下面有配重,而且下面有一根木条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下面有配重,而且下面有一根木条

你什么机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下面有配重,而且下面有一根木条

你做过几次?每次都安全着陆吗

网友:
不值!拿气球带,安全,费用低廉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做过几次?每次都安全着陆吗

很多次,全部安全

网友:
挂过一次条幅,再也不想挂了,感觉在摧残我的小四轴

网友(2018-11-01):
小机挂小的,大机挂大的,如550,680,8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