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的pix的固件哪一个比较好啊,

楼主(2016-04-28):
我的固件是3.2.1的不知道新的固件怎么样。好不好。有没有朋友升级用过 感觉怎么样啊

网友A:
只要你对你的罗盘有足够的信心,越新越好,应该说3.3.1以后的版本,对罗盘的要求非常高。

网友:
我目前用的都是3.2.1

网友:
我们用3.33-2

网友:
我用的也是最新的

网友:
我之前是3.2.1的升到3.3.2后总报加速度计不健康,罗盘校准好多遍还是不行,现在再降回3.2.1还是有同样的问题,有没有人能解决下

网友:
最新版应该挺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只要你对你的罗盘有足够的信心,越新越好,应该说3.3.1以后的版本,对罗盘的要求非常高。 ...

那该用什么罗盘呢?我用的权盛家的m8n升到3.2.1后总出现加速度计不健康,是不是罗盘的问题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那该用什么罗盘呢?我用的权盛家的m8n升到3.2.1后总出现加速度计不健康,是不是罗盘的问题呢?

加速度计对应的是水平,和罗盘没关系。重新校准水平试试看。

3.2.1对硬件的要求很低,正常情况都是没问题的。

3.3.x以后的,对硬件要求很高。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那该用什么罗盘呢?我用的权盛家的m8n升到3.2.1后总出现加速度计不健康,是不是罗盘的问题呢?

升级到3.3.2加上1.3.38地面站就解决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升级到3.3.2加上1.3.38地面站就解决了

可是社区版的只有1.3.32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加速度计对应的是水平,和罗盘没关系。重新校准水平试试看。

3.2.1对硬件的要求很低,正常情况都是没问 ...

我校准很多次都是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校准很多次都是这样

那就刷3.1.5算了,稳定。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可是社区版的只有1.3.32

为什么不用官方版?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不用官方版?

官方英文不懂呀

网友(2016-05-28):
引用 网友B:
官方英文不懂呀

官方有中文啊,设置里改一下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