凤凰模拟器固定翼FPV起降练习

楼主(2016-04-28):
新电脑装凤凰,忍不住飞了几下。。塞斯纳182

B-17

A-10

网友A:
请教这个在凤凰里如何设置?

网友:
默默的飘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教这个在凤凰里如何设置?

场地选择3D场景,视角选择最后一项,座舱模式。。

网友B:
凤凰有没有大点的水泥地地图?

楼主:
引用 网友B:
凤凰有没有大点的水泥地地图?

水泥图貌似没有,有个黄突突的图没有任何植物、建筑

网友:
引用 楼主:
水泥图貌似没有,有个黄突突的图没有任何植物、建筑

哦,,

网友C:
全油门下也下沉很迅速,楼主有办法,求教

楼主(2016-07-19):
引用 网友C:
全油门下也下沉很迅速,楼主有办法,求教

什么情况。。没明白。。。

网友C:
引用 楼主:
什么情况。。没明白。。。

我的一直往左偏,没打舵。

网友(2016-08-23):
引用 网友C:
我的一直往左偏,没打舵。

我的也是只要一爬升就左转,而且飞起来摇杆回中飞机不回中,往另一个方向打就又不回来,就是不好控制平飞。

网友D:
楼主,飞机飞起来摇杆回中飞机不回中,往另一个方向打就又不回来,就是不好控制平飞。这是遥控器的问题,还是飞机就是这样要不停的来回扳左右摇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一直往左偏,没打舵。

这个还怎没见过,校准做了吗。。动微调管不管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飞机飞起来摇杆回中飞机不回中,往另一个方向打就又不回来,就是不好控制平飞。这是遥控器的问题,还 ...

你是飞真机还是模拟器,飞的什么机型,上单翼机型因为重心原因会有回复水平趋向,动作大了也不会自动回中,如果模拟器或真机都调的非常好,平飞状态应该是很稳的,不干预的话飞机应该是一直很平的走直线。你这样考虑,咱们把动作分解来讲:比如副翼,控向左打杆,副翼左侧抬高,右侧下沉,机翼随动左低右高滚转,你的杆回中,副翼恢复中位,机翼并没有受到使它回中的力,肯定还是保持左低右高状态,这时向右打杆才能让机翼复位水平或继续向右滚转,具体动作就看你是什么要求,怎样操作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你是飞真机还是模拟器,飞的什么机型,上单翼机型因为重心原因会有回复水平趋向,动作大了也不会自动回中 ...

你好,我没有玩过固定翼飞机,只玩过带定高定位的小四轴。发现在模拟器上飞固定翼、直升机很难控制,固定翼大飞机(四发动机)的比小飞机好控制一点。
另外在模拟器上看不到飞机的距离,对不准跑道,只能乱飞乱落。鉴于我这样的新手,你能给些玩模拟器的建议吗,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还怎没见过,校准做了吗。。动微调管不管用。。

微调可以

网友E:
飞得挺好的啊。我想知道小屏幕的图是怎么同步上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飞得挺好的啊。我想知道小屏幕的图是怎么同步上去的?

编辑软件。。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好,我没有玩过固定翼飞机,只玩过带定高定位的小四轴。发现在模拟器上飞固定翼、直升机很难控制,固定 ...

我一直是凤凰4,新手飞固定翼建议就飞塞斯纳182或J3,慢慢来别着急,开始飞肯定各种不服,坚持就是胜利

楼主:
按照凤凰模拟器遥控器的校准步骤一步一步做下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一直是凤凰4,新手飞固定翼建议就飞塞斯纳182或J3,慢慢来别着急,开始飞肯定各种不服,坚持就是胜利 ...

模拟器里那个是塞斯纳182或J3?我选的是这两种,感觉黄的没有迷彩的好飞,迷彩飞机转弯不用打副翼就能迅速转弯,而黄飞机不打副翼转弯特别慢,打了副翼才有迷彩飞机的转弯效果,请问这是为什么?没有玩过真飞机,不知道真飞机是种情况。

网友:
顶你,挺像真的,~~~~~~~~~~~~~

网友(2017-03-10):
请教楼主,你的这是凤凰几?!
我的4、5的3D场景都打不开,有什么好的办法?!

网友(2017-06-17):
我的电脑飞不了fpv进去就卡

网友(2017-10-17):
你这个是用了两个显示器?????

网友:
这个好!赞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