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 想问下B6充电器如何充1s电池?

楼主(2016-04-28):
刚买的B6不么,这买的是内置电源,搞了好久,不会充1s电池,不知道是不是设置的问题还是哪里出了问题…充了几次了测的电池电压还是3.72V !
说明书都是英文的,看不懂~

网友A:
直接插充电口!选锂电池充电,电压1s3.7v,确定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插充电口!选锂电池充电,电压1s3.7v,确定就行了!

接线方法是跟图片2一样的对吧?

网友B:
你选的保存电压模式 storage  电池会充放电到3.85v
你应该选Charge模式充电

网友:
引用 楼主:
接线方法是跟图片2一样的对吧?

网友A:
PROGRAM SELECT
        LiPo BATT
Lipo CHARGE
          X.XA           3.7V(1S)或AUTO
长按确定键直接开充!

网友C:
charge模式才有1s模式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选的保存电压模式 storage  电池会充放电到3.85v
你应该选Charge模式充电

谢谢提示

楼主:
引用 网友A:
PROGRAM SELECT
        LiPo BATT
Lipo CHARGE

现在在充,看看它会不会动停止,

楼主:
引用 网友C:
charge模式才有1s模式啊

现在才知道,不知道能不能充到4V以上的电压了

网友:
charger模式啊

网友(2018-12-25):
平衡头 那边不用插么

网友:
有中文说明书的

网友:
B6给1s冲电?那不是easy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