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2.8飞控为什么连接不上地面站了呢?

楼主(2016-04-28):
APM2.8飞控为什么连接不上地面站了呢?红灯绿灯常亮,橙灯闪烁

网友:
正确安装驱动,APM不要连接过多设备,可能造成供电不足,再有试试电脑后面板的USB口

网友:
描述的太不清楚了,驱动装了么?电脑端串口识别了么?之前能链接么?做了什么现在不能连接了?

网友:
驱动安装正常

网友:
数据线换一个

网友A:
我是来看飞机的。

网友:
我是来看飞机的

网友:
看完飞机就走。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是来看飞机的。

我是来看飞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