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 求泡泡老师出一个新版NAZE32 10DOF的板子接线图

楼主(2016-04-28):
求泡泡老师出一个新版NAZE32 10DOF的板子接线图

求泡泡老师出一个新版NAZE32 10DOF的板子接线图

网友:
默默的飘过~~~!

网友A:
没人送测这种板子,上不了教程,

网友B:
其实跟老版本 rev5 一样的啊  去cleanflight 的wiki文档里面看 针脚定义都有的  。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其实跟老版本 rev5 一样的啊  去cleanflight 的wiki文档里面看 针脚定义都有的  。

可否直接送个网站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人送测这种板子,上不了教程,

我目测是不是单纯接GPS的话 34通道往后退两针的方法.

网友C:
跟rev5差不多啊!一眼就看得出来!你用过rav5或者别的naze32 么? 上面的电调输出! 左边接接收!

楼主:
引用 网友C:
跟rev5差不多啊!一眼就看得出来!你用过rav5或者别的naze32 么? 上面的电调输出! 左边接接收! ...

GPS呢

网友:
坐等大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