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摄像机】RunCam HD如何在客户端存盘?1楼有实测视频

楼主(2016-04-28):
RT
RunCam HD带TF卡
机体通过USB正常连接电脑
客户端正常启动,并识别设备(带PID编号)
能调参
不能存盘

RunCam摄像机的拍摄性能确实好!
但是,客户端设计太简陋了
我找了半天,没找到 Save  或者类似按钮!!!
Load是读取预存的设置bin文件
Generate是输出设置的bin文件
那怎么存盘呢?

我想把ISO调整,白天用Sunny,夜晚用钨丝光源

附图:

图1 我需要调节的ISO

图2 找不到存盘按钮

图3 USB连接电脑 电源灯正常红色 状态灯是绿色

上视频看不了内嵌的,点这个:
RunCam HD自动档拍摄
夜晚室内穿越练习<a  >RunCam HD自动档拍摄

ISO用的Auto自动档,还是有点低
现在设置成功了,钨丝灯,找个时间晚上测

网友A:
按Generate 输出一个设置配置文件!把那个配置文件存到tf卡!runcam插上tf启动就可以了!

楼主:
RunCam HD拍摄效果

网友:
唉没钱买啊

网友B:
你图二中红圈里不是生成按钮么 应该是生成一个BIN文件 放到TF卡根目录吧

网友C:
这相机多少钱??效果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Generate 输出一个设置配置文件!把那个配置文件存到tf卡!runcam插上tf启动就可以了! ...

实测成功!
这下就能在夜晚拍摄了,哈哈
多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相机多少钱??效果怎么样

300元淘宝的。
效果在7楼有视频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图二中红圈里不是生成按钮么 应该是生成一个BIN文件 放到TF卡根目录吧

这个方法已经解决拉,多谢!

楼主:
RunCam HD的性能还是不错的,只要设置的好,夜晚拍摄和银狗差不多。但是赶不上黑狗。
考虑到这个价格差距

网友D:
引用 楼主:
RunCam HD的性能还是不错的,只要设置的好,夜晚拍摄和银狗差不多。但是赶不上黑狗。
考虑到这个价格差距 ...

钱不多,买哪个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钱不多,买哪个好

RunCam HD
300Rmb作为运动摄像机挺好的
毕竟不是航拍摄像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