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迪CB86PLUS固件升级教程

楼主(2016-04-28):
到手了两三天开箱了然后查看了内部的工艺等到了电源TB买的30A 12V 线接好了通电测试OK,的 插上电池按着说明书和教程设置结束开始充电 冲了半天电压没变化,电流一直在跳动,然后冲进去的毫安也在增加,冲了一个多小时一点都没变,改天联系了乐迪的售后告知刷了固件看看 机器到手是2.2的固件 客服发了2.3的固件就开刷了步骤如下 前提 一根好一点的数据线,手头的2-3跟数据线都不靠谱,最后换了小米的数据线搞定的

楼主:
文件删除后放mac格式的就好了然后断电 拔掉数据线 开机就显示成功了
右下角显示的是2.3test问过售后说测试没问题只是没把tset去掉

升级文件补上

升级用电脑系统:win7或XP
升级方法:   用android 手机数据线将CB86-PLUS连接到电脑任一USB口-->CB86-PLUS通电-->电脑上发现U盘(CB86-PLUS)-->将U盘内原有文件删除-->将升级文件拷贝到U盘(CB86-PLUS)-->             拔掉数据线即完成升级。

版本说明:
(1)修改在“DISCHARGE”放电模式下,误打开两个端口BUG;

(2)误设置充/放电时间后,设置的时间在“REMAIN”剩余时间处进行倒计时;

(3)增加高压锂电充电电压设置提醒;

楼主:
自己顶上去支持支持

网友:
给版主顶上去。

网友:
煞笔乐迪

网友A:
这个放电电流最大多少呢?6s或3s轮流放电各多少a?

网友:
没用过,不知道怎么样

网友:
修正了不少问题,感谢楼主提供。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放电电流最大多少呢?6s或3s轮流放电各多少a?

放电是设定死的明个我看看,充电速度不咋的不知道是我的电池问题呢还是什么问题感觉充电速度太慢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放电是设定死的明个我看看,充电速度不咋的不知道是我的电池问题呢还是什么问题感觉充电速度太慢了  ...

放电不能设置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放电是设定死的明个我看看,充电速度不咋的不知道是我的电池问题呢还是什么问题感觉充电速度太慢了  ...

顶。。。

网友:
引用 楼主:
放电是设定死的明个我看看,充电速度不咋的不知道是我的电池问题呢还是什么问题感觉充电速度太慢了  ...

充电速度慢?最大电流多少A?充满3s多久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放电是设定死的明个我看看,充电速度不咋的不知道是我的电池问题呢还是什么问题感觉充电速度太慢了  ...

您好,CB86PLUS放电的电流是固定的1.05安。
充电的速度跟您设置的电流和电池本身性能有关系。
比如一块容量2200的电池,您设置2.2a的电流,从3.7v开始充电,一般可能需要半个小时左右
如果您需要快一点,可以适当增加充电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