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 乐迪回传模块信号没有GPS显示

楼主(2016-04-28):
我的乐迪9 遥控器连接四轴后,用的乐迪回传模块,遥控器显示屏内无法显示GPS信号,经度纬度没有,别的全有,带电连接地面站,卫星显示连接,拔下后遥控器又显示正常,怎么破解。上午写的错了大家原谅。有遇到的吗?求解。

网友:
拔下后遥控器又显示正常  这句话能解释一下么,拔下什么后 什么正常  控上显示GPS正常?

网友:
乐迪的回传模块有动力回传和OSD回传,动力回传没有GPS==的数据,OSD回传有。还要看你接线是不是有问题。上图,上配置。

网友:
你的飞控有gps吗?

网友(2017-03-17):
我遇到了与楼主同样的问题,求解。

网友(2021-02-26):
我的回传飞控断电重新通电后就不显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