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一种固定翼飞控比较好?

楼主(2016-04-28):
最近搞了个小飞机,实在驾驭不了,又特别喜欢这小飞机,想弄个飞控装上去,求推荐一个,NX3EVO不知道怎么样?好不好用?难不难调?飞机是FMSP47.750翼展的,顺便可以给64涵道F18用吗?

网友:
p47奶瓶,这机对于它的翼展来说重的像秤砣,但是速度却不是很快,应该跟小塞差不多,而且也不算太贼。需要注意的是对场地要求有点严

网友A:
NB one 飞控视频讲解
http://www.moz8.com/thread-61569-1-1.html?x=9

还有飞宇的 30a 41ap dos都可以

网友B:
我用过的固定翼飞控都是FPV用的,NX3这种应该就是平衡仪那一类的,这种像真固定翼还是建议连手动飞吧,难度不是很大,再就是平衡模式平飞一会就飞出视线了,可能是我技术差  固定翼我就是视距内绕着圈飞,绕着圈飞总要副翼转向的啊,平衡仪感觉作用不大,是在心疼这像真,可以搞一架冲浪者飞,熟练一下舵面反应,腰推还耐炸,飞几次驾驭这种前拉的应该问题不大,属于个人建议,不建议上飞控,涵道机应该更用不了,太快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NB one 飞控视频讲解
http://www.moz8.com/thread-61569-1-1.html?x=9

狼哥,我的牛币总是无缘无故减少?又没有被删帖什么的?就在几分钟前又突然减少了3个?怎么回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用过的固定翼飞控都是FPV用的,NX3这种应该就是平衡仪那一类的,这种像真固定翼还是建议连手动飞吧,难度 ...

我飞板机一点问题都没有,然后这个小机太贼了,又不稳,速度又快,实在驾驭不了咯,我是想着新机不熟悉的时候用飞控,然后慢慢关闭飞控试手感,熟悉以后去掉飞控,不知道我的想法对不对?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飞板机一点问题都没有,然后这个小机太贼了,又不稳,速度又快,实在驾驭不了咯,我是想着新机不熟悉的 ...

个人认为你对平衡仪想的太美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个人认为你对平衡仪想的太美好了

没作用吗?至少可以让飞机不要副翼忽左忽右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没作用吗?至少可以让飞机不要副翼忽左忽右的?

忽左忽右是自己手控制的的啊,nx3 你用来分不清左右那种情况 救机用也行,还是建议练练就好了,哪有不炸鸡的飞机,所有的飞机都在炸鸡的路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忽左忽右是自己手控制的的啊,nx3 你用来分不清左右那种情况 救机用也行,还是建议练练就好了,哪有不炸 ...

人生第1第2只像真机都是秒炸,再这样下去会失去信心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人生第1第2只像真机都是秒炸,再这样下去会失去信心的

前拉都比较贼,迪卡斯龙会好点,尽量上单翼,只能忠告这些了,都是炸了修  修了炸  都这么过来的

网友:
推荐nb one 飞控~别一般的飞控多了个气压计!可以限制最低高度!避免炸鸡~ 也可以自动起飞!

网友:
没用过,我觉得pix挺好,多悬翼也能用

网友:
辅助的好一些

网友C:
用飞控这倒是,一会儿就飞出视线了。本来没飞控的时候,我那个飞场挺好的,一有飞控就感觉飞场小了

网友:
炸炸更健康...........

网友:
都可以的。

楼主:
今天看朋友这个飞机装了飞控,然后一直炸机,果断不要飞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飞控这倒是,一会儿就飞出视线了。本来没飞控的时候,我那个飞场挺好的,一有飞控就感觉飞场小了

你是什么飞控?什么飞机?好飞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