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 机架重心怎么找

楼主(2016-04-29):
我的异形机架四个电机的轴心的连线是一个倒置的等腰梯形,请教重心怎么确定

网友:
四角绑个绳子

网友:
还是用绳子靠谱,单线,多测几次 ,绳子的延长线交点为重心!

网友:
中心点靠后些

网友:
画机架的时候就是找到几何中心点,把那个点作为重心。我一直是这么做的。

网友:
还是用绳子找靠谱些

网友:
重心很难找,要用专用的仪器,静动平衡什么的,你虽然是异性机架,但是四个桨连线肯定是个十字,电池在哪差不多就是重心了,

网友:
求图   求图   求图   求图

网友(2018-09-21):
四角绑个绳子,然后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