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 加速度校准怎么做都做不平,求教

楼主(2016-04-29):
PIXHAWK飞控,F450机架。
飞机一侧电机输出大,看了水平线是输出大的一侧低,做了N次水平校准,都不平,总是左侧低右侧高,导致左侧2,3号电机输出大,起飞往一边倾。用苹果手机和水平仪测过桌子水平的,不知道怎么回事,校准先做第一项和第二项,很严谨地做都还是老样子,求教!

楼主:
是不是3.3版本不稳定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刷成车固件,再刷回就好了

我的问题是加速度计水平较准,不太明白你的意思

网友:
我做了一个调校台,用手机水平仪调校平台水平,然后再把飞控放到调好的平台上校准

楼主:
谢谢大家,问题已经解决,重新刷了固件并校准,并在参数中修改了偏移量

网友A:
刷成车固件,再刷回就好了

网友(点评):
你这不就擦除重刷固件了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问题是加速度计水平较准,不太明白你的意思

重新刷一遍固件(先刷车的固件,然后再刷多轴的固件)最后全部重新校准

网友:
照着刷试试看

网友:
照楼上说的刷一下试试   有可能是固件问题 也有可能是你那的那个器件是坏的   不过坏的几率比较小

网友:
桌子是水平的,飞控内部是不是也是水平的,

网友:
你看看这个参数,这个是修正水平偏差的。把这个参数改为0,之后把参数写入飞控。

返回飞行数据界面,看看水平偏差(ROLL方向)还有多少度,把偏差的度数转换为弧度。

切换到标准参数界面,把参数值改为你转换的弧度数值,参数写入飞控。

切换到飞行数据界面,看看角度偏差值是否为0。若偏差值被翻倍了。那么再次切换到标准参数界面,把刚才的参数值加个负号,之后把参数写入飞控。

切换切换到飞行数据界面,角度偏差值为0。问题解决。

你的桌子是水平的,但是机架不一定水平,飞控在机架上的安装也不一定百分百水平,有偏差正常。

这个参数是修正飞控俯仰角度偏差的,修正方法同上。

网友:
换个固件版本试试呗

网友:
重新找准试试

网友:
正常的吧

网友:
桌子是水平的,机架是水平的,飞控是水平的,校准就是水平的。最重要的是飞控是水平的,校准才是水平的。

网友:
刷QG,特别好校准

网友:
你是把APM拿出来校准的么 在外面校准完 再装机架肯定不可能平的  我是装到机架上校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