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GPS搜不到卫星

楼主(2016-04-29):
遥控  加速度计 罗盘   都校准了    也能解锁    GPS卫星一颗都搜不到   飞控显示磁盘不健康  GPS  红灯常亮 蓝灯慢闪        解锁后飞控红蓝灯常亮
请问   是什么原因,请大神帮助!

网友:
在室内么?

网友:
查下GPS的接线 在室外空旷的地方再试下

网友:
gps有问题吧,用别人的gps替换一下试试

网友:
室外试   不行就换个试试     再不行就重新刷固件试试吧

网友:
建议不要犯小白错误,我遇到过和你情况差不多,搞了几天,啥方法都试了,不行!以前在阳台可以搜到星,突然就搜不到了!所以没在意位置问题,结果拿到室外一切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