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3D连接飞控无反映问题

楼主(2016-04-29):
现在的情况是接收机可对频,CC3D正常连电脑 而且连接动力电源时CC3D正常亮灯。
问题   不管是在地面站 还是接动力电CC3D都无法接收到遥控器信号,  而且接收机都不亮灯,唯独在接上动力电后再插接收机才会亮灯。但是亮灯地面站还没信号

所以 CC3D有电  但是CC3D无法给接收机供电   ,换了个飞控同样如此  。所以问题出现在分电板??    6P线我也换了几次,都一样
请大神帮下忙, 万分感谢啊

网友:
顺带用万用表排查一下。从分线板到遥控器(6路排线)之间的接通和电压

网友A:
引用 网友B:
CC3D不能给接收机供电的,只能接收机给CC3D供电,外接5V给接收机供电!我的就是CC3D、望睬纳。

原因:估计是遥控器接收机没有接收到5V供电。
解法:分线板焊接12v电源线>>>电调本体>>>输出4路红黑白 >>>输入cc3d本体>>>输出排线6路>>>插入遥控器接收机(注意6路的次序,看cc3d说明书,有颜色区分)

网友:
没用过cc3d,绑定

网友B:
CC3D不能给接收机供电的,只能接收机给CC3D供电,外接5V给接收机供电!我的就是CC3D、望睬纳。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因:估计是遥控器接收机没有接收到5V供电。
解法:分线板焊接12v电源线>>>电调本体>>>输出4路红黑白 >> ...

膜拜大神啊 确实是接收机没电 。
我4个电调是没BEC的,地线和信号线两条线插CC3D,  从分电板上5V处焊出一条JST给飞控供电,之前一切正常的,炸鸡一次后就发现接收不亮灯了。我这没万用表 ,没法排查。我试试重焊一次再看看飞控能不能给接收机电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原因:估计是遥控器接收机没有接收到5V供电。
解法:分线板焊接12v电源线>>>电调本体>>>输出4路红黑白 >> ...

嗯嗯。

网友C:
我也是电调不带BEC,分电板直接5V接到接收机,接收机连接CC3D的8P,供电没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是电调不带BEC,分电板直接5V接到接收机,接收机连接CC3D的8P,供电没问题的

穿越基本都这样接法 我没找到哪出了问题
现在外接5v了 可以飞

网友D(2016-06-07):
您好樓主,請問你是否解決了接收器通電問題呢?
我是新手,剛好遇到與你一樣問題。
我的配置:
富斯 iA10B接收器
富斯 i6S 遙控
CC3D mini
Matek 5in1V3分電板
我現在是分電板接5V電到CC3D,接收器已經和遙控接通了,接收器上紅燈為長亮。但為什麼遙控不能控呢?是不是遙控器需要做些什麼解鎖才能發出指令?還是我需要把5V電接到接收器而不是CC3D?
請原諒我的無知,我真是新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您好樓主,請問你是否解決了接收器通電問題呢?
我是新手,剛好遇到與你一樣問題。
我的配置:

应该供电原因 我接收机接bec正常, 接分电板出来的5v就不行,但是换了一个接收通这个5v又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