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缺相问题

楼主(2016-04-29):
郎宇电机1400KV  2212缺相  香蕉头焊接良好    求大神帮忙解决!!!

网友A:
用这个电机找其他电调一起试下。或者拿现在的电调换其他电机一起测试 这样能确定到底哪个有问题
电机缺相的表现是抖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这个电机找其他电调一起试下。或者拿现在的电调换其他电机一起测试 这样能确定到底哪个有问题
电机缺相 ...

是的      已经换过电调了   而且也按照你说的方法测试完了   还是缺相

网友:
把断的线接上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的      已经换过电调了   而且也按照你说的方法测试完了   还是缺相

那就是电机三根线有断线的 可能是螺丝顶到了 你拆机看下

网友:
吧电机后面的4颗小螺丝松点

网友:
是不是有线断了?检查一下

网友B:
郎宇电机,我的最爱

楼主:
引用 网友B:
郎宇电机,我的最爱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是电机三根线有断线的 可能是螺丝顶到了 你拆机看下

已经拆了   3根线接触良好

网友:
我用的也是2212,感觉转的时候一停下来转时就立马就停,没有一点点惯性

网友(2017-06-12):
看了这个贴也解决困扰我两天的问题,确实是螺丝顶到了!说起来真是没想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