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 为什么apm2.8刷固件需要按reset?

楼主(2016-04-29):
apm2.8直接刷固件报通信失败,第一个进度条走到快结束的时候按reset才能刷机。是不是apm有啥故障了?

网友:
我只知道软件里面一个输入清除的设置,

网友:
没有遇到过,都是直接刷

网友A:
我记得用USB接口会自动rest  用数传估计要手动按

楼主:
新鲜,奇怪了

引用 网友A:
我记得用USB接口会自动rest  用数传估计要手动按

新鲜,奇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