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什么混控方式?

楼主(2016-04-29):
有一种混控是,4个舵机,副翼和尾翼各2个,然后尾翼升级跟副翼混控,副翼不跟升降混控,这是什么混控的方式呢?

网友:
三条y线

楼主:
尾翼升降跟副翼混控

网友:
普通迷你涵道或者V尾喜欢这样,多少其实有时候没必要的,在遥控器设置混控的通道行程可以让升降比例稍小一些有一样的效果,个人认为这样唯一的好处是可以襟副翼混控,襟翼效果会更明显只是舵机总共四个通道可能有点浪费

网友:
不明觉厉。

网友:
正确的解释是三角翼混控。左边的副翼+升降用Y线,右边的副翼+升降用Y线,分别接在副翼和升降通道

网友(2017-03-26):
三角翼混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