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 CC3D 最后保存提示preparing mixer settings?

楼主(2016-04-30):
CC3D最后保存提示preparing mixer settings,地面站版本15.02.02,按照泡泡老师的这个教程做的http://www.moz8.com/thread-36383-1-1.html。

请问这个情况怎么处理,还是CC3D控有问题,重新换一个?谢谢

网友A:
看下自己的遥控器界面
这个位置是不是选择了Always Armed,如果是,换成Always Disarmed。保存设置,然后其他设置就可以保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下自己的遥控器界面
这个位置是不是选择了Always Armed,如果是,换成Always Disarmed。保存设置,然后其 ...

改了控那个地方,点保存有个X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下自己的遥控器界面
这个位置是不是选择了Always Armed,如果是,换成Always Disarmed。保存设置,然后其 ...

我把外壳拆开了,结果,我日,少块芯片,焊位是空的CC3D 最后保存提示preparing mixer settings? 地面站,泡泡老师,html,有问题,最后 作者:ghostff8 4742 看来5.1是不用玩了CC3D 最后保存提示preparing mixer settings? 地面站,泡泡老师,html,有问题,最后 作者:ghostff8 7102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把外壳拆开了,结果,我日,少块芯片,焊位是空的看来5.1是不用玩了 ...

CC3D板里就是这样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改了控那个地方,点保存有个X

断电 动力电,留下USB供电,才能保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断电 动力电,留下USB供电,才能保存

就是插的USB口,电池根本没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