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 关于电调延时加速的问题

楼主(2016-04-30):
用的好盈铂金30A电调 4S电池5200mah  2820 kv650电机 用的1245的尼龙桨 不上桨的时候推油门正常转,好像转速不是很快的样子? 但是上了桨以后,推油门一开始也是这个速度,但是飞机在地面起不来。这时候油门大概保持在60%的位置,飞机一动不动。然后在没有进行任何操作的情况下,油门保持不动10秒左右,电机突然自动减速了一下就开始猛地疯狂加速,转的非常快,声音大的跟割草机似的,但是飞机也只有一点点离地的迹象,接着就是一个后仰翻了。  请问这是电调设置问题,还是桨的问题?或者还有其它问题?

网友A:
同样有延迟,不过只有1,2秒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样有延迟,不过只有1,2秒

你的延迟以后减速然后迅速加速猛转后才离地的吗? 我这个转起来感觉就像飞机要爆炸了似的,声音听着都害怕

网友A:
你看看是不是线路接触不良

网友A:
先不要去看飞机离不离地,看电机转数,检查有电线发热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不要去看飞机离不离地,看电机转数,检查有电线发热不

非常感谢,昨天改结构飞机已经拆了,晚点组起来验证一下试试

网友:
看看桨装反了没有

楼主:
关于电调延时加速的问题 电池,电调,电机 作者:格拉汉姆艾卡 2741 说到这个,不怕笑话,我和一个逗逼两个人忙活半天,装了好几次桨一直都是装错的。至今不知道最后炸桨的时候到底装错没

网友:
检查过时处于自稳模式吗

网友:
切勿用定高和定点起飞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看看是不是线路接触不良

关于电调延时加速的问题 电池,电调,电机 作者:格拉汉姆艾卡 5533 刚才检查一下 电调又脱焊了 我焊接技术不行 焊点又小 机架装配原因 电调要弯过来放,长时间放置要不就不小心碰到或者扯到 都会掉  这种情况能用那种焊好香蕉头的分电板么

网友B:
焊东西还是要大功率烙铁,焼透了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焊东西还是要大功率烙铁,焼透了才行

烧透了是指烧到内部松香完全蒸发,不冒烟为止吗? 我用的60W的可调温电烙铁

网友:
引用 楼主:
烧透了是指烧到内部松香完全蒸发,不冒烟为止吗? 我用的60W的可调温电烙铁 ...

焊锡融化到发亮,与线材融到一起,速度要快所以要求功率大融化的快,不沾锡的地方加点助焊剂或者松香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不要去看飞机离不离地,看电机转数,检查有电线发热不

重新焊接了线 上电 校准油门行程 然后加速度计 都弄好以后 推油门发现13电机输出小于24电机,油门越大这个差距越大。 我是把飞控装上机架以后才校准加速度计的 会有影响么? 还有解锁以后不加油门就怠速转那么一小会儿 3号电机的电调就很热 另外3个都没什么温度。我是用PM口供电的 4个电调BEC线都没有红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