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 pix罗盘偏移问题

楼主(2016-04-30):
话说总感觉固件做的不好。3.5加速度计校准不了,然后刷了3.3。校准罗盘速度慢的要死。而且还不能消除所有点。
好不容量校准好了 发现还一点点漂移 越来越大,泡泡老师这是啥情况??还有有时间电机会突然转跟抽筋似的 舵机也会动 这是被干扰了??数传距离飞控30cm多呢。
飞机不动罗盘偏差越来越大!!奇葩……

网友:
校准太马虎

网友A:
校准方法错误。正确方法 用手提住机臂,将前后左右上下六个面分别朝上,水平转体360度,成功后程序会自动锁定,跳出校准界面并保存数据。另外校准之后若出现异常,可以重启飞控再连接上看是否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B:
裸男!!!

解决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解决问题……

裸男。。。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校准方法错误。正确方法 用手提住机臂,将前后左右上下六个面分别朝上,水平转体360度,成功后程序会自动锁 ...

泡泡老师有一个视屏是把外置罗盘抓在手里随便转动的。我也试过没有什么问题。在机机上,我也随便转动校准过,也没有什么问题.一般都是正规校准来一遍,之后随便转,增加点.

网友D:
哈哈,三张图都没拍到重点,看不到搜到几星和H值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D:
哈哈,三张图都没拍到重点,看不到搜到几星和H值是多少。

外面能搜到15颗

楼主:
引用 网友D:
哈哈,三张图都没拍到重点,看不到搜到几星和H值是多少。

还有 pix我转gps没反应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泡泡老师有一个视屏是把外置罗盘抓在手里随便转动的。我也试过没有什么问题。在机机上,我也随便转动校准 ...

当然可以。但是MP的算法中,只取几个点作为有效点,即校准界面上的白点,转更多的无效数据点,一是浪费时间,二是可能会影响数据准确性。我介绍的转法是3DR官方介绍的方式,YouTube有演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