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转速同步问题!

楼主(2016-04-30):
校过油门行程,3号电机的值要快很多,请问要怎么调?飞机水平放的!通电解锁第一次推油门几乎是同步的,但是油门降下来再推,3号电机就要快很多!求大师指教!!

网友A:
由于飞机静止的,飞控对油门运算不一定正确。再次确认电调信号线顺序接对,行程校准正确,确认其他校准均无误的话,就大胆尝试上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由于飞机静止的,飞控对油门运算不一定正确。再次确认电调信号线顺序接对,行程校准正确,确认其他校准均无 ...

这个可以在哪调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可以在哪调吗?

飞控调试没问题 电调校准后 就上桨飞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飞控调试没问题 电调校准后 就上桨飞吧

好的,谢谢!

网友C:
可以飞,没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飞,没问题的

谢谢大家支持,胆肥多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大家支持,胆肥多了!

不用管哪个转速高,飞起来就好了,正常的

网友:
油门行程,能飞起来也无所谓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可以在哪调吗?

这个没法调,也不需要调。实在不放心的话,别上桨,把飞机拿起来,就是不要在静止状态下,静止时油门输出是没有参考价值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没法调,也不需要调。实在不放心的话,别上桨,把飞机拿起来,就是不要在静止状态下,静止时油门输出 ...

嗯,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