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玩固定翼求助

楼主(2016-04-30):
买了个冲浪者X8 玩fpv 训练好 再来飞I SOAR one的大飞机
想问下老鸟们 所有配件的安装位子 在那里比较好
冲浪者的配件:
电机 是2212 kv2200
电调 30a
电池 有2块3s的2200和一个5200的
图传 有600和2W的创科5.8G
摄像头 是700线的
就是想问下 各个配件放的位子 那里合适  这款 没有配飞控
还有就是重心 图纸上 说的是前翼52MM左右处  我看是不是 就是在碳纤维杆的地方啊
怎么调试平衡
谢谢 各位老鸟指教了

网友:
位置得画图;练习fpv电池先用2200的

网友:
2212动力弱了点吧?

网友A:
飞控在重心位置,433接收机在机头,gps在机翼上,电调外置,图传放机位,图传可以用来调重心,重心就在碳杆位置,我的就这么装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飞控在重心位置,433接收机在机头,gps在机翼上,电调外置,图传放机位,图传可以用来调重心,重心就在碳杆 ...

谢谢啦  我试试看 这样应该不错 感觉比我之前 弄的好

网友:
挺好飞的

网友:
加高电机座上8寸桨